楼主(2010-12-13):
侧单位污水泵站的电压高的吓人,单相270V三相480V,问题出在那?是不是要调变压器

网友A:
你是测量变压器低压输出端的电压吗?如果是那就是变压器的档位位置调了

网友B:
是空载电压吗?一般空载电压是要高些,但太高就不对了

网友C:
先检测较对一下你表再试下看。

网友D:
呵呵,你的表是不坏了?先要试测一下,是不是有变频器?

网友E:
你确定人家用的不是这个电压,有的设备就用这个电压,

网友F:
太高只能调变压器了。

网友G(2011-03-06):
先检测较对一下你表再试下看

网友H:
我在单位也遇到过!
就是停产检修后,要先给室内通风,先开了一台空调机组。电机功率30KW。刚开没多久接触器线圈就烧了!用表测线圈间电压(380线圈)竟达近500V。
后来换了一个新接触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回来,一直没查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