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UG221疑问..

楼主(2010-12-14):
昨晚我去试过几台机器,按照上次那位师傅说的,system+F1+F5,无论是依次按,还是一起按,屏均无反映(本人保证屏是好的)我这有10几个屏都一样,试过了...小弟现有疑问几点,还请大师们帮忙解答...
疑问一,System+F1+F5这个操作,是同时按下这三个键还是依次按?按键保证是好的,我单独按F1和F5屏都会执行相对的程序画面..但system试不到..
疑问二:按这几个按键,要在屏处于什么状态下操作,是刚刚上电的时候,还是拔除plc通讯线的时候按?屏已有程序,主要目的是备份屏的程序,以防万一..

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我去试过几台机器,按照上次那位师傅说的,system+F1+F5,无论是依次按,还是一起按,屏均无反映(本人保证屏是好的)我这有10几个屏都一样,试过了...小弟现有疑问几点,还请大师们帮忙解答...
疑问一,System+F1+F5这个操作,是同时按下这三个键还是依次按?按键保证是好的,我单独按F1和F5屏都会执行相对的程序画面..但system试不到..
疑问二:按这几个按键,要在屏处于什么状态下操作,是刚刚上电的时候,还是拔除plc通讯线的时候按?屏已有程序,主要目的是备份屏的程序,以防万一..

望高手解答,谢谢...
问题1:同时按,按完之后按System+F1进入系统页面,并不是说按System+F1+F5就是进入系统页面,这只是解除系统页面锁定而已。至于按F1,F5执行画面,那只是在软件中设定硬件按钮的功能而已。
问题2:任何时候都能按,但是前提是给你的人机通上电,没有电的时候按了是没有效果的。

楼主:
谢谢解答...
晚上去试试..

楼主:
不知道进了系统界面,机器会不会停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进了系统界面,机器会不会停掉....

进入系统页面后,程序停止运行,现有地址状态被保持,因此请在执行前确认你的操作不会导致危害人身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我去试过几台机器,按照上次那位师傅说的,system+F1+F5,无论是依次按,还是一起按,屏均无反映(本人保证屏是好的)我这有10几个屏都一样,试过了...小弟现有疑问几点,还请大师们帮忙解答...
 疑问一,System+F1+F5这个操作,是同时按下这三个键还是依次按?按键保证是好的,我单独按F1和F5屏都会执行相对的程序画面..但system试不到..
 疑问二:按这几个按键,要在屏处于什么状态下操作,是刚刚上电的时候,还是拔除plc通讯线的时候按?屏已有程序,主要目的是备份屏的程序,以防万一..

 望高手解答,谢谢...
问题1:同时按,按完之后按System+F1进入系统页面,并不是说按System+F1+F5就是进入系统页面,这只是解除系统页面锁定而已。至于按F1,F5执行画面,那只是在软件中设定硬件按钮的功能而已。
问题2:任何时候都能按,但是前提是给你的人机通上电,没有电的时候按了是没有效果的。

Regards

系统界面是按出来了,是不是按出来以后不做任何操作就可以上载程序了?如果再按一下system和f1就返回程序界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我去试过几台机器,按照上次那位师傅说的,system+F1+F5,无论是依次按,还是一起按,屏均无反映(本人保证屏是好的)我这有10几个屏都一样,试过了...小弟现有疑问几点,还请大师们帮忙解答...
  疑问一,System+F1+F5这个操作,是同时按下这三个键还是依次按?按键保证是好的,我单独按F1和F5屏都会执行相对的程序画面..但system试不到..
  疑问二:按这几个按键,要在屏处于什么状态下操作,是刚刚上电的时候,还是拔除plc通讯线的时候按?屏已有程序,主要目的是备份屏的程序,以防万一..

  望高手解答,谢谢...

 问题1:同时按,按完之后按System+F1进入系统页面,并不是说按System+F1+F5就是进入系统页面,这只是解除系统页面锁定而已。至于按F1,F5执行画面,那只是在软件中设定硬件按钮的功能而已。
 问题2:任何时候都能按,但是前提是给你的人机通上电,没有电的时候按了是没有效果的。

 Regards

系统界面是按出来了,是不是按出来以后不做任何操作就可以上载程序了?如果再按一下system和f1就返回程序界面了..

你需要执行你的软件的上载功能,再次按System+F1将返回程序页面。

楼主:
昨晚拍到的..图中的General是不是I/f驱动??好像我这plc是富士的...拍这张图片惹麻烦了...进系统之后,所有系统设置被清零....

楼主:
补图..小八拍的..有点曝光过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拍到的..图中的General是不是I/f驱动??好像我这plc是富士的...拍这张图片惹麻烦了...进系统之后,所有系统设置被清零....

那是通用协议而已,如果是富士PLC,那么会直接看到PLC类型已经协议为富士电机。

网友B:
cvlsam大侠
又看到你很热心的回复了,这几天看到你在中国亿万电器网论坛里回复从中领悟到了一些东西
小弟借论坛向你表示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vlsam大侠
又看到你很热心的回复了,这几天看到你在中国亿万电器网论坛里回复从中领悟到了一些东西
小弟借论坛向你表示非常感谢!!

感谢不要,积分拿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大师,
UG221H-SC4D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屏代替?
UG221H-SC4可否?多出一个D不知道怎么理解...
还有个是UG221H-SR4...后缀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C:
liyang603把你的屏程序发一个上来吧
期待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
UG221H-SC4D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屏代替?
UG221H-SC4可否?多出一个D不知道怎么理解...
还有个是UG221H-SR4...后缀不知道怎么理解..

20系列的已经没有必要多花时间了,除UG221-LE4外,基本都停产了,取代机种富士推荐V8系列,但是就个人认为,V8所倡导的高价格,高性能也不是用户需求的,因此S8应该是较好的替代品种,用S8替代要注意:原UG221的CN口可以作为RS232通讯,也可以作为RS422通讯,但是对于S8来说,每个通讯口的物理定义单一,不再作为多用途使用。

楼主:
但是我设备是旧设备,里面的画面之类的也不能更改,只能原程序代换..我用V8可以直接使用221的程序吗?

网友D:
你需要执行你的软件的上载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设备是旧设备,里面的画面之类的也不能更改,只能原程序代换..我用V8可以直接使用221的程序吗?

在V-SFT V5中上载你的POD程序,然后将设备机种选择为V8。

注意两点:1、请保留你的POD程序备份,将程序转换为V8后,将不支持逆向转换,因此,转换前请备份。
2、V8采用的通讯口为9针,而UG采用25针,因此,你需要根据引脚定义重新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