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V与KVVR

楼主(2010-12-14):
RVV与KVVR在应用场合上有什么区别?最近要选择电缆型号,主要是室外使用

网友A:
前者是软铜芯电缆,后者是软铜芯控制电缆

楼主:
呵呵,我知道前者是软铜芯电缆,后者是软铜芯控制电缆,就是想问下分别在什么应用场合比较适合?做为电机的电源线

网友B:
其实,合不合适主要考虑电流,耐压,绝缘,使用环境,成本等因数。

网友C:
个人认为没啥区别,控制的平方够了也能当动力用。

网友D:
做为电机的电源线,要考虑,耐压,绝缘,电流,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知道前者是软铜芯电缆,后者是软铜芯控制电缆,就是想问下分别在什么应用场合比较适合?做为电机的电源线
控制考虑信号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