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4):
请教大侠们说一下行车电机在重载下降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匀速下降呢?谢谢!

网友A:
怎么问这么专业的问题呀

网友B:
就像我们开车在下坡的时候一样原理(只要不在空挡),呵呵~~

网友C:
因为有电机在带动的,还有行车一般都有防飞车保护。

网友D:
下降也是通过电机转动作用的啊

网友E:
看来你是没有见过大型起重机主钩电机的控制电路,下降1、2、3档位都是上升,而且上升力矩逐渐加大,4挡才转为下降,主要是预防重力下降引起的飞车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