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4):
电磁调速电机 调速器一开起就是满转是怎么回来哟

网友A:
更换调速电位器看看,如果不行那只有更换调速控制器了

楼主:
都换了好几个了都这样

网友B:
看一下,励磁接线是否反了,或松了,有时也出现这种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仅供参考

网友C:
可控硅坏了,

网友D:
测速电机接线正确吗?

网友E:
看看测速发电机那一块,没有反馈也会飞车的!

网友F:
换一个励磁线圈试试。

网友D:
励磁线圈线圈短路会造成熔丝熔断,开路没有输出。

网友G:
检查触发信号和相擦,再看看反馈信号

网友H:
看看电机后面的反馈线圈是否损坏。

网友I:
看看航空插头有没有插正,注意细节很重要

网友J:
原因
不是电器原因,拆开电机和励磁部分,重装一下,它们抱住了。

网友K:
故障一般由电气和机械造成,要正确区分才行。

网友L:
用代换法修理,找个好用的调速器试试,还不行就查查外围电路。

网友M:
把转差离合器有灰清清,也许是磁钢和转子粘在一起,控制器你换过了,说明不存问题,你先开用手盘电机看看后面离合器转不转?

网友N:
更换调速电位器线调换了吧?

网友O:
磁钢和转子间有灰尘

网友P:
反馈接反了~!

网友Q(2011-03-03):
我遇到过烧保险的情况,换了控制器后恢复正常。励磁线圈输出短路。

网友R:
同意16楼的说法,转差离合器与电机有相擦之处

网友S:
主要查看电枢与调速电机磁极是否有相互摩擦现象.

网友T:
应该是电机出现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