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4):
我是小白,请问各位大侠,FX2N和FX2N之间通讯我现在有了两个FX2N,还要什么?必须要485BD之类的线吗?如果用链通讯也要通讯模块吗,之间的连线是什么样的?如果是自由口通讯还要什么硬件?

两个S7-200之间通讯要什么样的线,还要加什么样的硬件,MODBUS、PROFIBUS、自由口通讯分别要加什么样的硬件?

如果是S7-200和FX2N之间进行自由口通讯对硬件和连线有什么样的要求?

我看到的资料只有编程的,没有硬件连接的,在这里跪求各位大侠给详细介绍一下,包括连线的制作资料。

楼主:
有没有大哥教教俺啊

网友A:
FX2N加二个FX2N-485BD,这是最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B:
FX2N和FX2N两个用485,并行连接,这样的通讯比较简单,三菱的通讯手册中有这例子

网友C:
两个S7 200 直接485通讯就行了

楼主:
我是想学习,不计成本的
自由口通讯也要485BD?
S7 200之间用什么连线?

网友A:
呵呵;FX2N用485BD已经是最低的方案了;

网友D:
S7-200通讯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学习,不计成本的
自由口通讯也要485BD?
S7 200之间用什么连线?
加我吧,719321424,S7-200通讯我会用

网友E:
两个S7 200通讯,3--3,8--8直连就可以

网友F:
跟着一起学

楼主:
那么FX2N和S7200呢?

网友A:
呵呵;你要S7-200与三菱FX之间通讯可不容易;

楼主:
不容易也应该有办法吧?我不是实际应用,就是想玩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容易也应该有办法吧?我不是实际应用,就是想玩玩

这样应该不好玩吧,两个PLC之间的储存地址都不一样能通讯吗??

没试过

楼主:
听说这样是可以自由口通讯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