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4):
我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由于数控车床在加工零件过程中X轴上连接编码器与伺服电机线不知怎么给工人都搞断了,后经过重新接

线,更换同型号的绝对值的编码器开机出现NC----436报警,现在接好线后,一开机,Z轴能动,X轴不能动,X轴一动,就出现

NC----436报警

网友A:
X轴伺服电机的相序检查了吗;过载,检查机械是否有阻力,抱闸的线检查了吗 ,抱闸是否松开。

网友B:
检测到软件热态,检查负载,让电机联轴器脱开,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