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4):
交流36V2KW加热板电流是多少呢,怎么算呢?

网友A:
应该是电流等于功率除以电压

网友B:
这样的设计,设计者没有问题吧?
I=P/U

楼主:
2000/36=55.56A吗
可是实际用钳形表测出只有7A,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才来问问的!

楼主:
设计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0/36=55.56A吗
可是实际用钳形表测出只有7A,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才来问问的!
发热器不是36V电压等级的而是110V/2000W的
110v/2000w的发热器在36v时计算电流是6A左右,但因为在半热态下电阻丝的阻值比在额定温度下低,所以电流在7安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D:
可能是发热体有问题,达不到设计功率。

网友C:
是配电设备里面的加温发热板吧? 如果是 那么就是我说的那原因.发热板一般是110v/220v/380v等电压等级的,但实际应用可以降一级或数级电压使用,这样可以延长发热板的使用寿命

网友E:
建议测一下发热板的电阻。

网友F:
觉得6楼wangbingmei的解释合理。

网友G:
第一次听说电加热有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老外的产品经久耐用呢?听说人家就是这样做的,实际的功能比标称值大多了,也就是余量留的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听说电加热有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老外的产品经久耐用呢?听说人家就是这样做的,实际的功能比标称值大多了,也就是余量留的很大。
这不是问题  是电热设计中常用到的手段.目的是降低发热温度,延长加热器使用寿命

网友H:
一句话说到底就是功率没达到你说的2KW

网友I:
老烟鬼厉害。大拇指赞一个!

加热器一般都是“纯电阻”负载,那么欧姆定律完全适用设计计算的。不过工程上要考虑电阻发热问题,一般把功率的裕量考虑比较充分。

楼主:
大家分析好透彻啊,明天拿个万用表量一下,呵呵!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0/36=55.56A吗
 可是实际用钳形表测出只有7A,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才来问问的!
发热器不是36V电压等级的而是110V/2000W的
110v/2000w的发热器在36v时计算电流是6A左右,但因为在半热态下电阻丝的阻值比在额定温度下低,所以电流在7安左右是正常的!

楼主:
今天我量过了,电阻只有6欧姆,真的是没有标称的2KW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我量过了,电阻只有6欧姆,真的是没有标称的2KW
6欧姆的对的 2千瓦也是对的 但你没看它的电压 它的标称电压是110V,现在只是把它放在36伏下使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