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4):
自动磨刀机,两个行程开关互锁线怎么接,两个交流接触器,和两个行程开关!希望希望大家!

网友A:
就是正反转电路再加两端极限开关。

网友B:
这个给你参考:

网友C:
三楼给的图应该很明确了。按你的要求可以把ST3和ST4取消,这样当行程开关失效时会造成机械卡死,不安全。

网友D:
同意三楼和四楼的观点,原理上是行的通的,只是实际应用中会有问题

网友E:
按照3楼的电路图接线即可实现。

网友F:
形成开关都是两对触电的,跟按钮一样互锁就行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给你参考:
就是这个玩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给你参考:

搞的图不错,哪里找到的

网友G:
电路图上应该还要加上制动机构

网友H:
正反转中串行程开关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