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玩PLC步进编程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0-12-14):
图中的4到9行删掉,让11行前进到第4行去,这个要怎么操作,搞了半天没搞懂。

网友A:
选中,剪切,到第4行,复制,然后划线。

网友B:
楼上的意思,好像是选择“11行”以下的程序、剪切,再粘贴到适当位置;
我试了一下,可粘贴到第5行。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我用过了,可以的,谢谢了!

网友C:
哈哈。。我也烦恼了很久。。
我用最笨的方法 直接删了 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