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作用!松下

楼主(2010-12-14):
请教这个电路的作用!是过零检测用吗??

网友A:
楼主给的信息太少,从电路本身来讲,当然可取得电网过零点信号,但也可取得电压信号。

也可以说,负载两端的电压降,恰恰反映了负载电流的大小,当成电流检测信号,也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