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端口设置出问题了?

楼主(2010-12-14):
这是PLC的设置。
这是电脑端口设置。
显示端口用不了?我是台式机。COM1端口是显示器用的

网友A:
显示器是不可能用COM1 口的,物理结构不同,根本插不上。

网友B:
你选COM1 试试. 你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上,查看可使用的端口号..!

楼主:
用COM1试试也是一样的。可能是CPU坏了吧。

网友C:
呵呵;你选取了COM2;
实际连的是COM2吗?

网友D:
在设备管理器看对应的COM接口,是用编程电缆通信的、要驱动

网友E:
是不是USB转接的?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应该装好驱动啊

楼主:
USB的。驱动装好了。

网友F:
装了之后,如果你改了COM口,一定要重启电脑才生效的。改COM口是在你第二个图中的“高级”选项中。

网友G:
去设备管理器里看看端口选项 ,是哪个端口,一目了然!

楼主:
可能是CPU坏了吧。今天拿个新的连接上了。

网友H:
新的能联接上,那么旧的应该是坏了

网友I:
先在设备管理器种,看看USB插到哪个口上了,然后再在软件里面修改,保持一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