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4):
例如:直流36V,300W那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最好能写上计算公式,谢谢大家了

楼主:
哦原来直流电计算也是用这个公式啊。。
在此真的感谢你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直流电计算也是用这个公式啊。。
在此真的感谢你了
。。。
交流的比这个麻烦

网友B:
交流的就不简单了

网友C:
I=P/U=U/R直流适用

网友D:
I=P/U=U/R

网友E:
欧姆定律

楼主:
P=UI也是可以的是吧

网友F:
I=P/U=U/R直流适用交流就有区别了

网友G:
不要误导大家,欧姆定律是电的最基本定律,当然适用交流电路;只不过交流电路的电压是交变电压,周期性变化的而已,这里用到的是RMS也叫均方根值,是交变电压的有效值,RMS的实质就是等效于直流电压或电流的一个有效值(一个周期内的),交流电的RMS值等于同一电阻性元件消耗交流、直流功率产生相同热量时的直流量。
第二、电压和电流的RMS值只与电压或电流的峰值有关,而与时间和频率无关
Vrms=Irms*R,式中Vrms为交流电压的有效值,Irms为交流电流的有效值,

网友H:
直流电不用这公式,还能用啥公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