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0-12-14):
大家好:PLC S7-200中的自由口通讯怎么看呢?比如我用丹佛斯的变频器和PLC200进行自由口通讯,我看了好好久也没有看到说明说上有讲自由口通讯内容的。。都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大家帮我下哦。。刚出道

网友A:
进入料斗中的物料由加料器均匀地铺在网带上,网带上采用12~60目不锈钢丝网,由传动装置拖动在干燥机内移动。 带式干燥机干燥段若干单元热风独立循环,其中部分尾热,经分配器分配后,成喷射流吹向网带,穿过物料后进入上腔,干燥过程是热风气流穿过物料层,完成热量与质量传递的过程。上腔由风管与风机入口相连,一部分气体循环,一部分温度较低含湿量较高的气体作为废气经排湿管、调节阀、排湿风机排出。下循环单元中,循环风机引出来的干燥的干热风进入上腔,向下经换热器加热,穿过物料层进行热能传递,并将湿气带入下腔,下腔由侧面风道及回风管与风机入口相连。大部分气体循环,一部分气体排出,上下层循环单元根据用户需要可灵活配备,单元数量可根据需要选取。

  由于脱水蔬菜,一般使用三套 带式干燥机设备串联使用,形成初干段、中间段、及终干段。在初干段中,由于物料含水量高,透气性差,故采用小的铺料厚度,较快的运行和速度较高的干燥温度。对物料温度不允许超过60℃的料,初干段中干燥气体温度可高达120℃以上。终干段内物料停留时间是初干段的3—6倍,铺料厚度是初干段的2~4倍。对于物料温度不超过60℃的要求,可采用80℃左右的干燥气体。采用多段组合能更好地发挥带式干燥机的性能,且干燥更均匀。

网友B:
西门子200系统手册上面有的

网友C:
西门子200不怎么接触,帮你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