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

楼主(2010-12-14):
各位,本人刚接触安川变频器不久 我想问下 安川G7变频器在更换驱动板的时候需要对参数重新设置吗?
是不是只有主板更换才要重新设置参数?
谢谢!!!

网友A(2011-06-29):
跟换驱动板是不需要重新设置参数的。只要型号一样就行。更换主板必须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B(2014-10-11):
跟换驱动板是不需要重新设置参数的。只要型号一样就行。更换主板必须重新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