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令人不解的马达(20101217)

楼主(2010-12-15):
昨晚看到一个直流马达很不解,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原理的?
马达是37kw的直流马达,马达上只看到两条线,N和P,控制器三进两出,由三块scr组成控制部分,想不明白的就是,scr好像做不了反转动作啊?叫机台人员点车试过,不论正点反点,输出两线的电均为10V正向..实在不解,马达怎么实现反转的..

楼主:
图是临时画的,画得不好别拿砖头砸我

网友A:
是无刷直流?

楼主:
有刷 四组

网友B:
改变励磁电压,也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C:
同意
引用 网友B:
改变励磁电压,也可以实现正反转

楼主:
只有两条线输出怎么改励磁??电压不论正反点,都是10V...唯一有点不同的是,正点可以开高速,电压会逐步升到180V左右,反点只能在10V运行...

网友D:
仔细看
你瞧瞧电机上几根线不久行了

网友E:
没见到东西,不好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改变励磁电压,也可以实现正反转
???
能吗?
是改变励磁电流方向,也就是说正负极换一下,也可实现正反转。
但楼主的电路是明显双桥反并联电路,4Q驱动器。
正反转是靠开通各个方向的可控硅来实现的, 调速等于是调节硅的导通角(触发角)
至于正反各方向的速度不同,是内部参数设置的关系。

网友G:
正反转是靠开通各个方向的可控硅来实现的, 调速等于是调节硅的导通角(触发角)

至于正反各方向的速度不同,是内部参数设置的关系。

网友C:
请教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改变励磁电压,也可以实现正反转
???
能吗?

是改变励磁电流方向,也就是说正负极换一下,也可实现正反转。

但楼主的电路是明显双桥反并联电路,4Q驱动器。

正反转是靠开通各个方向的可控硅来实现的, 调速等于是调节硅的导通角(触发角)

至于正反各方向的速度不同,是内部参数设置的关系。

有没有这方面的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C:
楼主能不能传个图啊,看看可控硅怎么接的~!

网友H:
好像自身带有整流的,只要将380V交流电源接入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瞧瞧电机上几根线不久行了

楼主:
我画的那个示意图就是接线图,没有整流的,直接三相接入..直流输出..

楼主:
控制器牌子是日本东洋电机....TOYO DENKI..

网友D:
发现不会上图

网友C:
楼主看一下是不是这样接线?

网友J:
受教了  多多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C:
这图虽然能够改变方向,但是和楼主的接线还是不一样~!按照楼主说的电流不改变方向就能改变电机正反转,还是不太明白。难道是有接触器?期待高手回答~!
不过楼主最好还是能传个图上来分析一下,你给的示意图,根本看不见可控硅的方向~!

楼主:
可控硅型号已经写在示意图上..是双可控硅模块来的..四个控制脚,四个接线的脚,接线脚有两个是并联的,也就是输入,输出一个N一个P,三个模块除了进线,出现是以并联方式连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没见到东西,不好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改变励磁电压,也可以实现正反转
???
能吗?

是改变励磁电流方向,也就是说正负极换一下,也可实现正反转。

但楼主的电路是明显双桥反并联电路,4Q驱动器。

正反转是靠开通各个方向的可控硅来实现的, 调速等于是调节硅的导通角(触发角)

至于正反各方向的速度不同,是内部参数设置的关系。

直流电机是分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改变励磁绕组的电压方向也是可以实现正反转的

网友F:
你可以请教变频器版块的 K 版。
他是玩直流装置的大师。。。

网友K:
直流电机改变正反运行方向可以是改变电枢电流方向或是改变励磁电流方向均可以。
但楼主的直流变流器,是否4Q驱动器。

网友L:
令人无语的事故!
还是走楼梯锻炼身体来的安全!

网友M:
先分清  这个是双向可控硅还是单可制硅

如果是单向的~~~ 哪 我知道的 知识 就是 哪2条线是 只输出直流 而不会换相

如果是 双向的  是可以通用 控制导通角  得到  正负 电压   ,或利用相角相差的关系 。。。。。..........

网友N:
PN线是不是直流300v,如是就是模拟三相.U V W三相是在模块内实现的,它是由模块内程序控制的.

网友O:
支持28楼,双向应该没问题

网友P:
要看模块的控制器

网友L:
看来还是到变频器版块里看看为好!

网友Q:
没见过,只有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R:
是串励的吧,改变励磁极性

网友C:
如果是 双向的 是可以通用 控制导通角 得到 正负 电压 ,或利用相角相差的关系 。。。。。..........
引用 网友M:
先分清  这个是双向可控硅还是单可制硅

 如果是单向的~~~ 哪 我知道的 知识 就是 哪2条线是 只输出直流 而不会换相

 如果是 双向的  是可以通用 控制导通角  得到  正负 电压   ,或利用相角相差的关系 。。。。。..........

还真没这样用过,请教高人能不能给个图分析一下呢?

网友S:
如果输出是脉冲电压的话,通过改变脉冲的相位,是可以实现正反转的。

网友T:
我也支持28楼。

网友U:
我见过韩国的,但是不能反转,可调速

网友V:
看型号应该是150A800V单向可控硅,输出当然无法变极性了。
不懂装懂了。。。如果电机想变向,只有切换输出极性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先分清  这个是双向可控硅还是单可制硅

  如果是单向的~~~ 哪 我知道的 知识 就是 哪2条线是 只输出直流 而不会换相

  如果是 双向的  是可以通用 控制导通角  得到  正负 电压   ,或利用相角相差的关系 。。。。。..........

还真没这样用过,请教高人能不能给个图分析一下呢?

网友W:
没看到不好说

网友X:
没见过,楼主传的图看不到,显示不出来呢

网友Y:
大家好好看啊,模块的型号
日本英达厂家可控硅模块 PDT=两个可控硅串联
PDT1508    150A/800V/2U

网友Y:
看看PDT1508的照片

网友Y:
18楼的答案是对的!!

网友Z(2011-04-16):
这是驱动直流电机的一种电路叫脉冲调制大扭距的驱动电路输出电压是150DC常用在早先的造纸行业等他是通过调节脉冲的占空比来实现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