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大家好,我公司现在遇到一种奇怪的现象。设备在工作过程中,忽然就断电了,接着不到半秒钟,又来电了,怎么回事呢,但是电脑什么的会重新启动

网友A:
沙发??呵呵,楼主说的这个问题,不好说啊,你的是什么设备大家也不知道,

网友B:
电脑停电以后也需要再重起啊!你能说得再详细点吗?

楼主:
我就是举个例子说电脑,我们的设备有车床,铣床,各种加工床子,现象好像是电压不稳一样。

网友C:
电源线有打火吧(接触不良),负载重,压降大吧?

楼主:
没有啊,我都检查过了,没有打火的现象,负载也不大~~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D:
我们也遇见过类似的现象,原因是电业局供电的缘故,瞬间停电现象造成的。我们遇到多次了,我们的设备都是很大的负载的,产品也很关键,还容易发生火灾。你们的负载不大也不是很关键,所以不是设备造成的,找电业局查看一下吧。

网友E:
如果是电网的原因,附近的用户,也会有类似现象,可问询一下。

楼主:
没错,我们邻居单位也有类似的现象,但是他们的用电量也小。
为什么这种现象在冬季容易发生呢?会不会和天气有关系?

网友F:
这种现象多发于使用跌落式熔断器的电网,冬季跟夏季材料的舒张度不同造成,更换或者重新调整跌落式熔断器座的张紧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G:
大多是线路重合闸造成的。当线路发生故障时开关跳闸又马上合闸称为重合闸,线路中大多数故障可以通过重合解决,如重合线路故障依旧就跳闸,称重合失败。

网友H:
可能是线路重合闸,重合闸保护 一般在6000伏以上线路有,时间不到0.5秒。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多是线路重合闸造成的。当线路发生故障时开关跳闸又马上合闸称为重合闸,线路中大多数故障可以通过重合解决,如重合线路故障依旧就跳闸,称重合失败。
请允许我纠正你一下,现在的电网重合闸只允许操作一次,重合失败就不允许再次重合闸了,还有,重合闸的目的不是修复电网中的故障,而是用于电网受到雷电冲击或者由于上级电网瞬间失压造成的跳闸事故,自动重合一次,以判断事故形式和严重性。。。线路中大多数故障(除以上所说的两点)不能通过重合闸解决问题。。例如绝缘子击穿、电网震荡等。。。

网友A:
好好阐述一下你的问题,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已找到问题,今天电业局的来人解决,是变压器低压侧其中一项接点松动造成。谢谢大家

网友I:
安装一台UPS可持续供电电源,就是一台后备电源。

网友J:
高压供电中有自动重合闸机构,即当供电线路出现故障跳闸后会马上进行一次自动重合闸,咨询供电部门。

网友K:
此现象是断电后,自动重合闸-成功

原因是:高次谐波干扰继电保护电路,造成误动作
一般发生在用变频器较多的企业,并且供电电源是35KV的

网友L:
这是电网晃电引起的。

网友M:
^_^,有意思,我同意13楼的。也看了lz说的现象,本人遇到过:约150户居民用一台315的变压器,天气热的时候有时断电有时电压高到接近300v,后经检查原因为变压器零线(接地)松动造成,停电后将各个螺母紧固后没有在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N:
电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