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以温度计为例,4-20mA温度传感器转换成数字量需要除PLC以外什么硬件?   编程时的执行顺序是什么?  程序是什么? 各位大侠请帮忙

网友A:
查看PLC选件设备选型手册,选对应的功能模块!仔细阅读理解,功能模块使用手册和上面的程序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