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如题,通讯时需要怎么编程?

网友A:
一般上位机会带驱动,和不同的PLC通讯.

网友B:
安装opc程序,组态王,vb,labview,通过调用opc实现与plc通信。

也可以用串口做自由通信

网友C:
在PLC方不需要为通讯编什么程序,只要设置好通讯格式及方式即可,在上位组态软件中要有对应PLC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