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数组实现

楼主(2010-12-15):
我想实现PLC采集一段时间的二维数据,然后将数据发送到触摸屏上,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数组的指令和寄存器使用方法,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只有GX IEC或者GX Work软件才能使用数组。

反之,整个数据区不就是一个庞大的数组,通过变址寻址不就是对数组的下标进行寻址?

网友B:
FX2N利用变址寄存器 V,Z来寻址。

网友C(2011-02-11):
公司销售日本的一台包装机上有这样的方式来做产品配方,非常不好理解的。FX2NC+F940G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