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在使用变频器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变频器显示的电机电流和用钳形表检测的电流不等,这时应该以哪个值为准,变频器的电流检测手段是什么,也是互感器吗?

网友A:
肯定要以钳流表的显示为准了,那才是电机的实际电流值。一般是互感器或霍尔来检测的,通常参数中都有补偿值可校正电流显示数值

网友B:
如果不是50HZ,电流钳测出来的误差到底有多少?

楼主:
是呀,非50赫芝的电流测出来会准吗,而且变频器输出的是模拟交流电的高频直流电。
我总认为变频器所显示的电流值是实际值。

网友C:
变频器的电流检测才应该是准的。钳表测的可能准,可能不准。因为如果不是谐波测试的钳表,基本没准。这正是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非正弦波含量很高,频率很高所致。

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一要速度快,二要“采点”多,否则,波形失真在所难免,真有效值就是假的了。采用霍尔元件检测电流,就是为了响应速度快。另外需要计算机的响应速度也要快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