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CP1H的232口能跟电脑的232口连接吗?我用电缆连接之后,提示“选中的串口不存在”   (USB被人拿走,痛苦不堪)  谢谢个人大侠~
ps:电缆接线:针2-孔2,针3-孔3,针9-孔5, 针4并针5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H的232口能跟电脑的232口连接吗?我用电缆连接之后,提示“选中的串口不存在”   (USB被人拿走,痛苦不堪)  谢谢个人大侠~
ps:电缆接线:针2-孔2,针3-孔3,针9-孔5, 针4并针5

如果你有看过CP1H的操作手册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通过XW2Z-200S-CV线缆可以进行通讯。

XW2Z-200S-CV接线:
PLC侧                 PC侧
 2-----------------------2
 3-----------------------3
 4-----------------------8
 5-----------------------7
 9-----------------------5

看看,是不是自己的线差远了。

楼主:
追问下前辈,我用普通的导线自制的话会不会对通讯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追问下前辈,我用普通的导线自制的话会不会对通讯有影响

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有些特别抠的用户,竟然用电话线当通讯线用

网友B:
我用网线做过通讯线
不过最好还是用专用的连接线,屏蔽要好,尽量避免外界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追问下前辈,我用普通的导线自制的话会不会对通讯有影响

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有些特别抠的用户,竟然用电话线当通讯线用
真实够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