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两问

楼主(2010-12-15):
第一:
下面这一条程序怎么工作:
第二:
s7200中,V是什么寄存器?
是不是很三菱中的D数据寄存器功能一样?如果一样这段程序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
下面这一条程序怎么工作:
第二:
s7200中,V是什么寄存器?
是不是很三菱中的D数据寄存器功能一样?如果一样这段程序又是什么意思?
第一,M1.1作为常开触点使用,这是常开触点的编程方法,是基本的方法之一。
第二,V与三菱的D功效一样,但是西门子的V可以做位访问,也就是图示的访问方式,三菱需要FX3U或以上机型才支持位访问,也就是D0.0的访问方式。

楼主:
多谢高人指点,对新人获益不少!!!!!

网友B:
我们也是这样用的,同意二楼的说法和观点。

网友C(2011-03-18):
为什么要用这么麻烦的,不能直接用SM0.0吗?

网友D:
第一条可以简单一点
ld m1.1
R M1.1,1

网友E:
第一条如何工作原理的详细描述怎么解释?
初学,谢谢

网友F:
为了使触点常开就使用一条指令,如果直接使用常开,难道它可能会闭合?不明白。

网友G:
西门子200PLC中有特殊存储器可供用户使用
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