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电流

楼主(2010-12-15):
如何用plc读取三菱FR-E740-0.4K~7.5K-CHT输出电流啊
我已经设置了AM端子输出电流  可是从监控中看到 plc读取的 不正确呀

网友A:
用电流表直接接入读或者钳形表读,方便多了,也不用你那么麻烦,还用PLC去读?

网友B:
你的AD模块是多少位的,AD转换值是多少,进行换算了吗?在PLC程序中加入换算程序即可。

网友C:
学习!再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D:
plc读取的电流最大20mA,你的输出为多大啊,主要量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lc读取的电流最大20mA,你的输出为多大啊,主要量程

D/A    模拟量输出为:0--20mA  max.600欧姆   是西门子MM430.     是否可以换算出电机的转数和电压?

网友D:
D/A    模拟量输出为:0--20mA  max.600欧姆   是西门子MM430.     是否可以换算出电机的转数和电压?

西门子MM430可以直接接模拟量输入,在P700里设置命令源,P1000里设定频率给定方式

网友E:
用电流变送器给PLC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