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选用时考虑要点

楼主(2010-12-15):
、电磁流量计应用领域广泛。

    大口径仪表较多应用于给排水工程。中小口径常用于固液双相等难测流体或高要求场所,如测量造纸工业纸浆液和黑液、有色冶金业矿浆、选煤厂煤浆、化学工业强腐蚀液以及钢铁工业高炉风口冷却水控制和监漏,长距离管道煤水力输送流量测量和控制。小口径、微小口径常用于医药工业、食品工业、生物工程等有卫生要求场所。
  2、电磁流量计精度等级和功能
     市场上通用型电磁流量计性能有较大差别,有些精度高、功能多,有些精度低、功能简单。精度高仪表基本误差为(±0.5%~±1%)R,精度低仪表则为(±1.5%~±2.5%)FS,两者价格相差1~2倍。测量精度要求不很高场所(例如非贸易核算仅以控制为目,求高可靠性和优良重复性场所)选用高精度仪表经济上是不合算。 有些型号仪表声称有更高精确度,基本误差仅(±0.2%~±0.3%)R,但有严格安装要求和参比条件,例如环境温度20~22℃,前后置直管段长度要求分别大于10D,3D(通常为5D,2D)提出流量传感器要与前后置直管组成一体流量标准装置上作实流校准,以减少夹装不善影响。多种型号选择比较时不要单纯只看高指标,要详细阅读制造厂样本或说明书做综合分析。

  3、电磁流量计流速、满度流量、范围度和口径
     选定仪表口径不一定与管径相同,应视流量而定。流程工业输送水等粘度不同液体,管道流速一般是经济流速1.5~3m/s。EMF用这样管道上,传感器口径与管径相同即可。 EMF满度流量时液体流速可1~10m/s范围内选用,范围是比较宽。上限流速原理上是不受限制,通常建议不超过5m/s,衬里材料能承受液流冲刷,实际应用很少超过7m/s,超过10m/s则更为罕见。满度流量流速下限一般为1m/s,有些型号仪表则为0.5m/s。有些新建工程运行初期流量偏低或流速偏低管系,从测量精度角度考虑,仪表口径应改用小于管径,以异径管连接之。用于有易粘附、沉积、结垢等物质流体,选用流速不低于2m/s,最好提高到3~4m/s或以上,起到自清扫、防止粘附沉积等作用。用于矿浆等磨耗性强流体,常用流速应低于2~3m/s ,以降低对衬里和电极磨损。 测量接近阈值低电导液体,尽可能选定较低流速(小于0.5~1m/s),因流速提高流动噪声会增加,而出现输出晃动现象。 EMF范围度是比较大,通常不低于20,带有量程自动切换功能仪表,可超过50~100。国内可以提供定型产品口径从10mm到3000mm,随然实际应用以中小口径居多,但与大部分其他原理流量仪表(如容积式、涡轮式、涡街式或科里奥利质量式等)相比,大口径仪表占有较大比重。某企业近万台仪表中,50mm以下小口径、65~250mm中口径、300~900mm大口径、1000mm以上超大口径分别占37%、45%、15%和3%。
  4、电磁流量计液体电导率
     使用电磁流量计前提是被测液体必须是导电,不能低于阈值(即下限值)。电导率低于阈值会产生测量误差直至不能使用,超过阈值变化也可以测量,示值误差变化不大,通用型EMF阈值10-4~(5×10-6)S/cm之间,视型号而异。使用时还取决于传感器和转换器间流量信号线长度及其分布电容,非接触电容耦合大面积电极仪表则可测电导率低至5×10-8S/cm液体。 工业用水及其水溶液电导率大于10-4S/cm,酸、碱、盐液电导率10-4~10-1S/cm之间,使用不存问题,低度蒸馏水为10-5S/cm存问题。石油制品和有机溶剂电导率过低就不能使用。表1列出若干液体电导率。从资料上查到有些纯液或水溶液电导率较低,认为不能使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因含有杂质而能使用实例,这类杂质对增加电导率有利。水溶液,资料中电导率是用纯水配比实验室测,实际使用水溶液可能用工业用水配比,电导率将比查要高,也有利于流量测量。使用经验,实际应用液体电导率最好要比仪表制造厂规定阈值至少大一个数量级。制造厂仪表规范规定下限值是各种使用条件较好状态下可测量最低值。在选用上是受到一些使用条件限制,如电导率均匀性、连接信号线、外界噪声等,否则会出现输出晃动现象等。我们就多次遇到测量低度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其电导率接近阈值5×10-6S/cm,使用时出现输出晃动。
  5、电磁流量计与流体接触零部件材料选择
     与流体接触传感器零部件有衬里(或绝缘材料制成测量管)、电极、接环和密封垫片,其材料耐腐蚀性、耐磨耗性和使用温度上限等影响仪表对流体适应性。零部件少,形状简单,材料选择灵活,电磁流量传感器对流体适应性强。
     (1) 电磁流量计衬里材料(或直接与介质接触测量管)常用衬里材料有氟塑料、聚氨酯橡胶、氯丁橡胶和陶瓷等。近年有采用高纯氧化铝999.7%AI2O3)陶瓷制成衬里,但只限中小口径传感器。 氯丁橡胶和玻璃钢用于非腐蚀性或弱腐蚀性液体,如工业用水、废污水及弱酸碱,价格最为低廉。氟塑料具有优良耐化学腐蚀性,但耐磨性差,不能用于测量矿浆液。氟塑料中最早应用是聚四氟乙烯,因与测量管间仅靠压贴,无粘结力,不能用于负压管道,后开发各种改性品种,实现注塑成形,与测量管有较强结合力,可用于负压, 聚氨酯橡胶有极好耐磨耗性,但耐酸碱腐蚀性较差。它耐磨性相当于天然橡胶10倍,适用于煤浆、矿浆等;介质温度要低于40~60/70℃。氧化铝陶瓷有极好耐磨耗性和对强酸碱耐磨腐蚀性,耐磨性约为聚氨酯橡胶10倍,适用于具有腐蚀性矿浆;但性脆,安装夹紧时疏忽易碎,可用于较高温度(120~140/180℃)但要防止温度剧变,如通蒸汽灭菌,一般温度突变不能大于100℃,升温150℃ 要有10min时间。
     (2) 电磁流量计电极和接环材料 电极对测量介质耐腐是选择材料首先考虑因素,其次考虑是否会产生钝化等表面效应和所形成噪声。

网友A:
我做污水厂的自控正好有用

网友B(2011-06-22):
好,很好,非常很好,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