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情况是这样的:
车间上用有4个压力传感器出现故障,分别检测4个不同的位置。现在有一个出现故障,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在PLC输入端的线断开,将好的传感器的线并入原先那个的PLC输入端中。4个传感器都是模拟量输入。请指教!!!!!!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等高手解答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就是带电接线,这没有试过,可能不同的PLC结果也会不同。
如把以下问题说清楚了,可能有希望。不知压力传感器的供电是怎样供的?生产中是否可短时间断开压力传感器的电源?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

网友C:
不可以带电这样弄的,万一你一不小心正极接地了,你整台设备可能就跳闸了,你这样也不安全啊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达的不好!
情况是这样的:车间上用有4个压力传感器出现故障,分别检测4个不同的位置。现在有一个出现故障,因为该传感器对于生产上影响不大,在断电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在PLC输入端的线断开,将好的传感器的线并入原先那个的PLC输入端中。4个传感器都是模拟量输入(0~10V)。因为一般情况下,开关量出问题(前提是该开关量无关重要)可以通过并线来处理,不知道模拟量可不可以?请指教!!!!!!

网友B:
如能断开压力传感器的电源,其就没有0-10V输出了,就可以接线, 只是你还没有说清楚压力传感器供电是交流还是直流?电压是多少?这时可能会有个感应电和静电问题。

网友D:
压力传感器与原先断开的是否相同,由于你提到将好的并入原先的位置,你是准备在一个输入口上并联两个压力传感器(一个好一个坏)?
那样读取的参数可能就不会准确了。

网友E:
可以的;但要注意以下问题:1  .所换的传感器要与原来型号规格一致。2 、精度、量程一致。3 、接线方式一致。4 、必须在停电状态下进行。5 、切不可将极性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