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现有一台西门子MM420变频器,想带一台2.2kw的电机,把三相电源输入和输出接好,上电后变频器不工作,求怎样才能叫它工作啊!!

网友A:
首先 先输入一大堆参数;其次按动面板上”hand"按钮,再点面板上的“1”,再点增加频率。就启动了。停止按:0  即可。到此为止操作完成。

网友B:
先快速调试吧!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新的,还没动过,那么你把5和8端接,1234分别接一个50K的电位器,注意2.4角端接
关于MM420 有什么不懂  问,我可以帮你,四4三六7六九六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