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今天早上车间反映一台AV1 2.2KW变频器报FU12,告诉车间技术人员是变频报警,复位即可,就没有放在心上,后车间说关电后送电显示POFF,我就过去看了一下,认为是缺相引起的报警,查电源没有缺相,量变频直流电压有540V(三相机),正常呀!难到继电器没有接触好,对呀,送电我没有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就准备下午拆机看看。
下午我来上班的时候,看到该变频器正在拖电机测试,就问同事是什么问题,我同事说他只是把风扇改为上电就运行后就可以了呀!
我还以为他忽悠我呢?我就改参数(FC-5    0010)确认后关电,再送电后,见鬼,显示POFF不能进入待机,试了N遍,都是一样,把参数调到(FC-5  0001)就可以进入待机,俺的娘呀,今天零下几度,天上还飘着雪花呢,还要降温呀!变态呀!在说也不是只有这一台机,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FC5这个参数是风扇控制,跟其他的没有任何关系呀?

网友A:
前年我也是在北方调一个PLC  松下FP0的,早上开不了机,我就用电吹风吹了一会,略加热,这样就开机了。

楼主:
你那可能是电容容量下降引起的,我这不是要加热,是要降温呢?

楼主:
放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试机还是一样,主板各路电源正常,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B:
呵呵;送电一会内部温度会升高,可以再试试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送电一会内部温度会升高,可以再试试开机;

昨天在机台上试的时候温度有一点,车间的环境温度就有15度左右,机子是在开的时候报过载,断电复位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估计你这台变频托别的电机因该正常,看看电机是否有问题。可能有卡阻或发涩。

网友D:
都是高手啊

网友E:
我们的驱动器在大庆油田-30度正常工作.我们的标准低温要做到-45度高温60度.才这点就不工作不正常.觉得可能是设计时环境要求没有达到,是不是买的价钱低啦?

楼主(2011-03-17):
实在是不好意思,前段时间一直忙一套新设备,把这台机子忘掉了,今天同事提醒我,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是电源检测出了问提,一个电阻烧黑了(R53),量了一下有100欧姆,检测出来的直流电压和实际量的出入很大,那位大师帮忙看看该电阻是多少?

楼主:
顶起来,别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