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CS1G-H型PLC,选了PRM21的通讯模块,已将ATV71的GSD文件载入欧姆龙的FDT中,将PRM21设为主站,0单元1站,将ATV71设为从站,站2,下面应该怎么操作或设置。请教各位了

网友A:
ATV71应该是RS485通讯方式,在高级设置里把关于通讯方面的参数都设置好,我使用ATV71与触摸屏通讯,设置比较方便,不知道与PLC通讯会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