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 使用技巧

楼主(2010-12-15):
求助: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 有什么使用技巧吗?在软件里输入一个常开触点后,光标总是自动跳到后面去,有什么什么办法解决的?

网友A:
问题
光标跳到后面去又什么影响吗?

网友B:
是会自动跳到后面的,但你还没在三个问号处输入地址啊,所以最终也没有

网友C(2011-03-03):
在选项中的下面,把勾选上,以后每次添加一个触点,会直接让你写入触点的名称,而不是跳到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