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电磁阀的问题
      电磁阀工作电压交流220V。请问里面的二个二极管起何作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为指示灯,反并联的二极管为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为指示灯,反并联的二极管为保护。

全面,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续流

交流的你用二极管怎么续流?

网友E:
续流,防止电流过大损坏电磁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为指示灯,反并联的二极管为保护。

网友G:
动作指示,就是说你每动作一次指示灯也亮一下,你观察一下吧

网友B:
一般做指示灯使用,

网友B:
指示灯吧

网友H:
2楼正解,再加个整流解释,可别玩得太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