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希望大家帮忙给个思路
8051单片机
题目要求:定时/计数产生定时时钟,由P1口控制8个灯,使8个灯依次点亮,每个灯亮一秒,每个灯闪五次,也就是说每闪一次0.2秒。

提供个思路吧

网友A:
如果说提供思路还好,要原理图和代码最好去找书看。

网友B:
万分感谢也没有用.
替人从头到尾做作业是害人.
你至少要自己做大部分,遇到做不过去的,才来问.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

楼主:
谢谢,请提示下思路

楼主:
我是整个没思路,我知道错了,望您能提示下思路,谢谢

网友A:
使用定时器中断,每次中断时间是100ms,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计数,设置标志位。主程序中对p1的寄存器循环移位,每移动一位时,闪烁5次(有时间到0.2s的时刻标志位是1,对p1的某位取反,清标志位)。

网友B:
赞同楼上tigermu!
确定点亮和熄灭时间.楼上是每次100ms.每次对P1端口1异或.每10次中断,循环移1位.
定时100ms,根据时钟设置定时器.

网友D:
共阳极发光二极管
ST:MOV A,#11111111B
  MOV R3,#8
KK:CLR C
  RLC A
MOV R4,#5
HH:MOV P1,A
  LCALL QQ
  MOV P1,#11111111B
  LCALL QQ
  DJNZ R4,HH
  LCALL QQ
  DJNZ R3,KK
  SJMP ST
QQ:MOV R0,#2
YY:MOV R1,#200
ZZ:MOV R2,#250
TT:DJNZ R2,TT
  DJNZ R1,ZZ
  DJNZ R0,YY
  RET

  END
这用的是循环指令定时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啊!

楼主:
哥,能用C51的吗?汇编我有点儿木

楼主:
帮忙修改谢谢
请帮我修改下,入我的题目谢谢您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tag=0;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two=0;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1
{
   count++;
two++;
if(two>=3)
{
two=0;
}
   else if(count>=10)
   {
       count=0;
       tag++;
       if(tag>=8)
       {
           tag=0;
       }
   }
TH0=0x3c;
TL0=0xb0;
}
main()
{
   unsigned char table[]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two==0)
       {
P1=table[tag];
}
else if(two==1)
{
P1=0xff;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