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民用中的插座线有三根,火线可以量出来,如何区分零和地线呢?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上面是地线,下面是左零右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民用中的插座线有三根,火线可以量出来,如何区分零和地线呢?有什么好方法
因为插座三根线的接法这是规程已规定了的,上面是地,下面左零、右火。好方法就是严格按规程接线。

网友C:
看电线的颜色,地线一般是黄绿双色,零线一般是蓝色

网友D:
最上面的是地线  下面两个 左零右火

网友E:
地线我们一般标识PE线,用黄绿两色线,零线用蓝色线,我们的常用接法是在电源接入的地方把这两线直接短接在一起。这种接法,老感觉有问题,你们认为呢?

网友F:
一般看颜色的,双色线一般是底线,蓝色一般零线

网友G:
用一220V灯泡,一头接火线,另一头分别与另外两个头碰一下,亮的是零线,不亮的是地线

网友F:
左零右火,蓝色是零线,在不行就用表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一220V灯泡,一头接火线,另一头分别与另外两个头碰一下,亮的是零线,不亮的是地线
火线和地接灯泡,灯泡也会亮的

网友I:
黄绿两色线是地线。要是没颜色用表量进线零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民用中的插座线有三根,火线可以量出来,如何区分零和地线呢?有什么好方法
因为插座三根线的接法这是规程已规定了的,上面是地,下面左零、右火。好方法就是严格按规程接线。
当你把插座的面板面向自己的时候是左零右火,接线端子面向自己的时候是左火右零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一220V灯泡,一头接火线,另一头分别与另外两个头碰一下,亮的是零线,不亮的是地线
火线和地接灯泡,灯泡也会亮的
同意,但是有一点可以注意,如果进线端是保险丝没关系,如果是零序电流的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闸

网友K:
地线一般是黄绿双色,零线一般是蓝色

网友L:
地线一般是黄绿双色线,在插座的位置是面对插座孔,上面是地线,左零线右火线

网友M:
直接用电笔量啊。几元钱一只电笔。

网友N:
单相照明的地线不进总开关 用试电笔 可按灯泡测试 先确认火线连接 再选一根暂作零线连接 接通总开此时灯亮 将总开出线零线松开 灯灭则表示零线正确 反之则所按为地 也可用万用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O:
变压器下,二者是一根

网友N:
人家新手看不懂
18楼 答非所向 一头雾水 看懂你讲的 不会提这样问题

网友F:
直接上万用表量

网友P:
前面已经谈了零线和地线的正确安装方法。

   如果有怀疑时,就要查对线路;这时,可在用户配电箱、先确定地线。
   另外,当配电开关是漏电保护开关,且安装正确、器件完好时,若地线当零线使用,则开启负载,开关应当会跳闸。

楼主:
楼上说的的确如此。按规范是应该分线色的,但实际上往往都不分。所以存在着三根线无法区分的情况。能否通过万用表之类的方式确定。因为有些房子插座回路不用漏电断路器

网友Q:
因为插座三根线的接法这是规程已规定了的,上面是地,下面左零、右火。好方法就是严格按规程接线。

网友F:
左零右火,上零下火,

网友R:
引用 网友G:
用一220V灯泡,一头接火线,另一头分别与另外两个头碰一下,亮的是零线,不亮的是地线

火线和地接灯泡,灯泡也会亮的                       顶

网友S:
那就用表了  地火 和零火  地是存零电位所以 电压会高一些

网友T:
同意6楼的说法。都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