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我有一安达变频器,驱动一小型潜水泵.问题是:
 变频器面板显示电流2.2A,     而我实际测量出现端3相分别是5A    6.2A     17A     .  我以为电机漏电,摇绝缘,3相平衡电阻都正常,没办法只有换了一个电机,   可是电流还是和原来那台一样.     这时候想到电机可能没问题,于是把变频器的出线改为接触器控制,一切电流正常2.2A.         可为什么呢???       我测电流用的是普通钳表数字的.是不是这种表只能测50HZ频率的电流???另外问下测电压也测不准,  是不是也只能测频率为50HZ的电压???

网友A:
一般的钳表,只能测50Hz左右的正弦波电流。超过这个频段太多或者正弦波畸变太厉害,所测得真有效值就会严重失真,不准确。

网友B:
我用的变频器也是显示的电流值与用钳形表测的电流值有一定的出入,但我还是觉得变频器显示的值是准确的。

网友C:
钳形电流表只能测量工频电流,频率的变化会出现很大误差,电压表也是一样。还是要遵循变频器显示的A V为准。

楼主:
那请问,1.有的变频器出线上套有电流互感器,在控制柜仪表上显示电流,怎么能正确显示呢?
       而我 的电流表和互感器不也是一个道理吗?互感器能正确显示,电流表就不能正确显示吗?
       2.电柜上的电压表能正确显示变频器输出电压,我的钳表就不行吗??
       小弟郁闷,请各位师傅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电柜上的电流表,是电磁式的,测量的是有效值。。
普通数字式的,是积分式的,所以测量值频率超过积分值就不准了

网友E:
你的钳形表抗干扰能力太差,换个好一点的再测。

网友F(2011-03-27):
是的,数字表不能测

网友G:
跟有没有接触器没有关系,只跟测量表计有关系,出线电流有谐波成分,钳形电流表测量是不准确的,用电磁式仪表测量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