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中断指令如何理解?有哪些用途?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就是停止执行主程序,先执行中断程序

网友B:
中断指令如何理解?有哪些用途?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权高,要求先执行并确实被优先执行

网友C(2011-05-19):
求助三菱FX2N编程后用仿真软件出现未支持指令是什么意思?(如EI 。DI。PW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