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我最近收了个127v的煤钻机,可没有127v的电源,我想把他接在220v的电压下工作(单相),能否行得通,各位给个意见

网友A:
日本的东西?

网友B:
假如这样的话,你还不如把电机改成220V使用。。。127V的电机用在220上面,电流大了43%,你觉得可行吗?

网友C:
看功率多大,搞个自藕变压器,就可以了呀,投入不多

网友D:
要搞个变压器,直接接220V的很可能就烧掉了,即使不烧,也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E:
煤矿里面就有127V的电机,他们有380变127的干变。

网友F:
还是做个变压器吧,不然接上哪怕能用,估计也搞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G:
买个调压器,注意功率。

网友H:
找个合适的电阻,串联一下,理论上应该行得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找个合适的电阻,串联一下,理论上应该行得通

那家伙有一两个千瓦,你得用多大的电阻????

不切实际,还是用变压器吧!

网友I:
还是用变压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找个合适的电阻,串联一下,理论上应该行得通

那家伙有一两个千瓦,你得用多大的电阻????

不切实际,还是用变压器吧!

网友H:
灯泡都有2KW的,这样的电阻还找不到吗?

楼主(2011-02-14):
我觉得加电阻应该可行,但不会计算谁会呀?帮忙算下

网友K:
还是用变压器降压,直接用很短时间就冒烟烧毁。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还是用变压器。
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