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许多教科书上都有抢答器的例子,但不少抢答器是不公平的,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在同一plc扫描周期内按下抢答按钮,抢答程序只接受程序位置上排在前面的抢答者的按钮信号。下面是一个有三个抢答者的抢答器,变量分配如下:

i0.0 -- 主持人按钮
 i0.1,i0.2,i0.3 -- 分别为三个抢答者按钮;
 q0.0,q0.1,q0.2 -- 分别为对应于抢答者的警报器输出;

   下图是两个按钮(i0.1,i0.2)同时按下后的情况,图中得电的接口和线圈呈红色。图中可见,同i0.1对应的输出q0.0也呈红色,表示q0.0=1,然而,第二个输出q0.1却是是黑色,即q0.1=0,原因是前面的q0.0=1阻断了q0.1的通路,请注意图中非q0.0呈黑色。

  这就造成了抢答的不公平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先用中间变量保存抢答输出。在进行中间变量计算时,只用到上一次的输出,等到所有计算完成,再把所有中间变量输出。下图是新的梯形图以及在两个按钮同时按下后的情形:

图中可见,当两个按钮i0.0和i0.1同时按下时,两个输出q0.0和q0.1同时为红色。不过,这个程序依旧有问题,在下一周期时,所有的输出又都变成了黑色: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每个输出分别阻止了下一个输出继续保持为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再把程序做一个改动:

它完全达到了公平抢答器的要求。

网友A:
楼主,您的程序无法达到抢答器的要求,因为抢答器要求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个输出,您的程序在同一时间内如果同时按下,那么会存在多个输出~~~~~您的程序连抢答器的要求都无法实现。

楼主:
这里有一个抢答器控制要求的描述问题。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应该讲明如果两个按钮同时按下,那么应该怎样处理。

如果一定要求只输出一个信号,可以考虑随机选择,这样也会达到比较公平的效果。

我认为当两个信号同时到达的时候,同时产生两个输出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抢答器程序实际上可以有多种应用,比如记录谁是跑步比赛第一名,那些故障首先出现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有多个事件同时出现,把它们一起报告,似乎是更好的解决方法。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程序无法达到抢答器的要求,因为抢答器要求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个输出,您的程序在同一时间内如果同时按下,那么会存在多个输出~~~~~您的程序连抢答器的要求都无法实现。

网友B:
哈哈 楼主辛苦
个人观点:用plc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
所谓的第一也只能在“公差”范围内的第一,即便“并列第一”如果将分辨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也是可以分出1-2(理论)

网友C:
纯理论,实际抢答中没有多大意义...................
主持人与选手之间的位置、距离......==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的时间误差都大于扫描周期的..........
实际中的公平是相对的....................

网友D(2011-03-12):
看看咱的这个算不算公平呢?
只要主持人没按下抢答允许,谁先乱按的都被亮灯弃权;
只要在一个程序内多个同时按下的都有效,过了一个程序周期的将失去抢答的权限。
在一定的时间内无人抢答,时间过后抢答无效。
程序如图:

网友D:
上传不了图片?!
贴程序吧..

ORGANIZATION_BLOCK 主程序:OB1
TITLE=程序注释
// 七路抢达器
// I0.0~I0.7 八路抢答输入
// I1.0 开始抢答允许
// I1.1 复位所有输出
//
// Q0.0~Q0.7 八路抢答正常输出
// Q1.0~Q1.7 七路抢答超抢警告
// Q2.0 开始抢答允许输出
// Q2.1 抢答超时输出
//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A      I1.0
EU
TOF    T38, 1000
S      Q1.0, 1
Network 2
LDB>   IB0, 0
O      M0.0
LPS
A      T38
LPS
EU
MOVB   IB0, QB0
LRD
S      M0.0, 1
LPP
ED
S      Q2.1, 1
LPP
AN     T38
LPS
A      I0.0
EU
S      Q1.0, 1
LRD
A      I0.1
EU
S      Q1.1, 1
LRD
A      I0.2
EU
S      Q1.2, 1
LRD
A      I0.3
EU
S      Q1.3, 1
LRD
A      I0.4
EU
S      Q1.4, 1
LRD
A      I0.5
EU
S      Q1.5, 1
LRD
A      I0.6
EU
S      Q1.6, 1
LPP
A      I0.7
EU
S      Q1.7, 1
Network 3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LD     I1.1
O      Q2.1
ALD
R      Q0.0, 8
R      Q1.0, 8
R      Q2.0, 8
R      M0.0, 1
R      T38, 1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UBROUTINE_BLOCK SBR_0:SBR0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END_SUBROUTINE_BLOCK
INTERRUPT_BLOCK INT_0:INT0
TITLE=中断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END_INTERRUPT_BLOCK

网友E(2011-06-18):
很赞同2楼的说法。
另外还有个问题:抢答按钮是自锁式的还是自复位式的?如果是自复位式的,那么最后的程序中就有考虑自锁的问题,不能只在按下抢答按钮的同时有输出,手一松就没输出了。

网友F(2012-02-20):
还是有个时间差,还是程序的第一位占优。或曰,原方案只能输出一个,楼主的能输出两个。这个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F:
话说回来,楼主的这个截图工具(PLC  ladder  diagram)是怎么弄出来的,很期待,

网友G:
很好,很精彩!

网友H(2012-04-12):
讨论中学习,讨论中改进

楼主(2012-06-08):
引用 网友F:
话说回来,楼主的这个截图工具(PLC  ladder  diagram)是怎么弄出来的,很期待,

是用我们正在开发的PLC程序测试软件做出来的。这个抢答器问题是用测试软件所做的一个案例。这个软件的主要目的是测试PLC程序的正确性。已经发现不少有错误的PLC程序。见:
http://plc.lingcore.com/page4.html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音乐喷泉程序,其中发现了三个错误:见
http://plc.lingcore.com/page12.html

plc.lingcore.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话说回来,楼主的这个截图工具(PLC  ladder  diagram)是怎么弄出来的,很期待,
这是广告马甲吗?

网友J:
楼主啊
我个人认为主持人不能只是一个按钮吧 ?
主持人不按别人也能Q1,Q2,Q3也能输去啊。
还有第一个我认为这个是周期行扫描的事,在第一个周期Q0的常开是不得电的。不能影响Q1线圈的得电啊。(我只是从理论上说的,现在手上没设备。)
建议你用PLC试试。(仿真有时也不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啊
我个人认为主持人不能只是一个按钮吧 ?
主持人不按别人也能Q1,Q2,Q3也能输去啊。
还有第一个我认为这个是周期行扫描的事,在第一个周期Q0的常开是不得电的。不能影响Q1线圈的得电啊。(我只是从理论上说的,现在手上没设备。)
建议你用PLC试试。(仿真有时也不可靠啊)
1. 主持人一个按钮把Q1,Q2,Q3同时复位;

2. 某个参赛者把自己的警报器接通之后,其他参赛者就无法再接通自己的警报器,只有在主持人把警报器全部复位之后,比赛才能重新开始。

3.在第一个周期: Q0 = Q1 = Q2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