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最近接到几个案例都是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频率往下降的情况!而且负载几乎全是风机、泵类负载.有的是频率只能在低频(约35HZ)运行,频率上升到40Hz后就会出现频率往下降的情况。有的是变频器在平稳运行过程中突然就会出現掉频。变频器是按风机泵负载一对一选的应该是不在选小的问题.有的甚至选大了一档。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按你说,功率选型应该是没问题,重新恢复出厂,再快速调试看看

网友B:
你看一下风机运行是的电流,电流太大变频器自动限流运行。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好,电机突然的减速,首先要监控他的电流是不是有变化。电机电流突然上升,会导致转速“丢转”,这与机械故障有关吗?还是轴承的问题?要检查下。

楼主:
呵呵,最近我发的这几个帖子好像都属于疑难杂症啊,应者了了!一楼所说的恢复出厂设置是做过的,不过没有效果。二、三楼说的电流有变化,这个是有的,有两上案例的确是这样:频率往上涨的时候电流也在增大,运行一会就突然掉频率,如果是变频器的限流起作用的话好像也不太能说得通,因为电流的变化是在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范围之内的呀。再一个就是有几个案例就是变频器在平稳运行的过程中会突然出现掉频的现象,电流没有变化,这种现象就限流起作用就不能解释得通了吧?
  今天我刚刚从一个现场回来,现场的情况就是一共八台风机类变频器,带得是同功率的风机,但是从五年前上这几台变频器的时候起,变频器的频率就没有上过四十赫兹,一般都运行在三十五左右,一上四十就会往下掉,这次客户要求加大一档变频器,使其频率要达到45HZ左右,我觉得变频器大一档的话这个问题就应该能解决了吧。唉!这几天总是遇到这种事儿!

网友C:
还是要监控一下电机的电流,因为风机类负载是变转矩,如果风的阻力太大,电机当然要转着费劲儿了。比如说,将进风口或者出风口面积改变一下,再观察观察。动扇叶子的角度是不可能了,可以通过调节风机的进出口截面积,改变电机的转矩电流,试试看嘛。

楼主:
现在客户就是要换大一档变频器,这样应该问题不大啦吧!

网友C:
也不一定,如果风机的进出风口适当调整,是不是也可以解决问题呢?不要只盯着电机和变频器,风机的机械部分,也要考虑,这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好吗?

网友D:
机电一体,往往电气的一些问题是机械故障的反应,你说风机是五年前安的有可能风机的机械部分有故障,如轴承可能磨损、润滑油干枯等都会造成负载加重导致过流。同时风阀调整是否合适,如果风阀开度过大在风机启动过程中风阻过大,导致过流;变频器部分的参数是否设置合适,如加速时间、加速曲线、及转矩提升等均应调整合适。同时建议对于风机尽量选用通用型变频器,如选风机泵类型应加大一号比较稳妥。

楼主(2011-01-16):
这件事儿最终解决啦!模拟量的线没有用屏蔽线,加屏蔽线后一端接地后,问题解决。哈哈。谢谢大家关注。

楼主:
晕,怎么还有广告帖

网友C:
这帖子不错,有始有终。最后还是传动控制的外围出问题了。给定信号接触不良。^_^,这种时有时无的事情,最让人头疼了。好在找到故障点了。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E:
风机水泵类负载变频器一般都已经开启自动节能功能,通过降频以降低输出电压达到节能的目的,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