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各位朋友们、前辈们好:
     我是一个电子爱好者晚辈,想请问一下诸位,220V串接二极管后看到咱们论坛上的资料,属于是脉动直流,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在一个已经串接二极管后的220V电路,如何去还原220V交流呢?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敬请诸位不吝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本人QQ:
36005
         3629

网友A:
简单 的可以用现成的逆变,要考虑功率。

楼主:
非常谢谢您的回复。
简单的串接一个二极管就能处理成脉动直流,还原咋会那么复杂呢?很好奇哦,脉动直流和直流是不是还有很大区别?

网友B:
将原二极管上反向并一个二极管 否则就只能用复杂的在斩波来变换还原

网友C:
得不偿失啊

网友D:
应当如2楼、4楼所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您的回复。
简单的串接一个二极管就能处理成脉动直流,还原咋会那么复杂呢?很好奇哦,脉动直流和直流是不是还有很大区别?
反向并一个会不会是一个半波整流电路?

网友E:
能够说反向并联一个的朋友,为什么不说直接短接掉?

如2  4楼朋友所以。逆变,斩波/。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二极管去掉,不就还原AC220V了嘛。

网友G:
楼主要学习逆变、斩波知识那是另一回事情。如果从应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在二极管上并联一个开关,就达到楼主的目的了,只需注意开关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二极管去掉,不就还原AC220V了嘛。

你好,我主要是想弄明白这种脉动电流的处理方法,因不能应用这种脉动直流,只能对其加以处理或转换,而处理成220V的市电是最理想的。如何做,我就傻了,么都不明白啊,所以只能求助各位大仙了。望不吝赐教哦

网友H:
这个问得有意思

网友H:
回答也比较有意思

楼主:
呵呵,我们这里有个电机,控制端在一个密闭容器里,咨询后得知里面的控制端220V的电上串接了一只二极管,这个电机才能用。我们要改造设备,需要借用这个电机的电源,简单的话,想把供电还原回去。便于后期的改造利用

网友I:
除了反向并联二极管。
别的方法要变回来可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