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哪位老师有台达的编程手册和欧姆龙手编PR001的使用说明书给我发一份。先谢了

网友A:
到对应的官方网站上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
老师能否受累给我发一个谢了

网友B:
台达PLC的编程手册,台达网站上有下载的;

网友A:
呵呵;如果你懒到这种程度,PLC你也别搞了;

楼主:
请教
不是我懒。我上过官网不会下载。我以前用三菱的,前几天遇到一个台达的也不知型号。我就想看看编程手册和软件怎麽用。我要会弄何苦发帖子啊,还让老师批评我,我只想了解一下使用方法,我才可以去做。老师帮我一下,告诉我怎麽下载也行,我自己弄。谢谢了

网友C:
我只有台达的,286402974,加我

网友D:
好像台达的好多资料都不公开的,反正我很少见的,听说他们都是帮客户做好

楼主:
请教
我最近看了三菱FX1N的时钟指令,可以进入了但不知怎麽修改时间。老师能不能帮帮我。我是个新手,看书没看明白能否举几个例子,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