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本人初学者,看了一些资料,对那个状态字中的BR位的确不懂,哪位兄台能帮我解释下关于BR的应用,最好能举个小例子。

还有我下载了一个程序,他的FB、FC模块被保护起来了,有什么办法查看其中中的程序吗?不胜感激!

网友A:
1、BR位的作用就是保存RLO的值。
2、你可以通过Unlock工具开启,但是不可开启SFB,SFC,开启后的程序为没有注释的STL语言,对于初学者而言,不解很痛苦,解了痛苦不堪。

楼主:
你的回答很简单,不过比书上说的好懂多了。谢谢!昨天一直没有能够上网,没有回复。
我还有点疑问,
1、说BR位它将字处理程序与位处理联系起来,为什么RLO位不可以,是因为RLO随着程序的扫描不停的变化吗? 把RLO保存到BR中,是不是必须要用SAVE命令。

2、像JBI命令判断BR位,是不是也必须要有SAVE命令才可以。

3、我看到现场流量的在PLC中的地址是PIW,为什么不是IW。我理解的点是建在PLC中,应该直接用IW

网友A:
1、手册上SAVE指令已经明确说明。
2、SAVE用于保存RLO至BR,JBI只是判断,他们完全无任何关系。
3、PIW是外部存储区,如果你用过日系的话,那就是直接读取指令而已,你不用想的太复杂。
IW,输入映像区的作用是由于输入映像区在扫描结束(扫描开始)是更新,因此可以保证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的数据一致性,同样,PIW无法做到这一点。对于模拟量来说,西门子仍然建议你使用PIW指令。

网友B:
补充:

对于仪表的模拟量来说,STEP7 建议你使用PIW指令来读取模拟量输入值。

对于仪表的模拟量来说,PCS7 建议你使用IW指令来读取模拟量输入值。因为CPU416-3 / CPU417-4 的输入与输出印像区已经足够大。

对于传动装置(Master Drive或Sinamics)的模拟量来说,建议你使用IW指令来读取模拟量输入值。这样一来, 程序在一个PLC扫描周期内, 得到稳定的传动输入状态。

楼主:
谢谢,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我之前是做DCS的,没有类似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