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市场上有许多可调的整流电源,可输出3-12v的电压。但这类电源大多工艺粗糙,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这次将制作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相信能满足你的大部分需求。  本制作需要的元件都可以在电子商店买到,主要元件清单如下:

电路工作原理:

   220v的交流电从插头经保险管送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并从次级线圈感应出经约9v的交流电压送到4个二极管。二极管在电路中的符号有短线的一端称为它的负极(或阴极),有三角前进标志的一端称为它的正极(或阳极)。的基本作用是只允许电流从它的正极流向它的负极(即只能按三角标示的方向流动),而不允许从负极流向正极。我们知道,交流电的特点是方向和电压大小一直随时间变化,用通俗的话说,它的正负极是不固定的。但是对照图1来看,不管从变压器中出来的两根线中那根电压高,电流都能而且只能由d3或d4流入右边的电路,由d1或d2流回去。这样,从右边的电路来看,正极永远都是d3和d4连接的那一端,负极永远是d1和d2连接的那一端。这便是二极管整流的原理。二极管把把交流电方向变化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它的电压大小还在变化。而电容器有可以存储电能的特性,正好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电压较高时向电容器中充电,电压较低时便由电容器向电路供电。这个过程叫作滤波。图中的c1便是用来完成这个工作的。
经过c1滤波后的比较稳定的直流电送到三端稳压集成电路lm317t的vin端(3脚)。lm317t是一种这样的器件:由vin端给它提供工作电压以后,它便可以保持其+vout端(2脚)比其adj端(1脚)的电压高1.25v。因此,我们只需要用极小的电流来调整adj端的电压,便可在+vout端得到比较大的电流输出,并且电压比adj端高出恒定的1.25v。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pr1的抽头位置来改变输出电压-反正lm317t会保证接入adj端和+vout端的那部分电阻上的电压为1.25v!所以,可以想到:当抽头向上滑动时,输出电压将会升高!

   图中c2的作用是对lm317t 1脚的电压进行小小的滤波,以提高输出电压的质量。图中d5的作用是当有意外情况使得lm317t的3脚电压比2脚电压还低的时候防止从c3上有电流倒灌入lm317t引起其损坏。
元件选择:大部分元件的选择都有弹性。ic选用lm317t或与其功能相同的其它型号(如ka317等,可向售货员咨询)。变压器可以选择一般常见的9-12v的小型变压器,二极管选1n4001-1n4007均可。c1选择耐压大于16v、容量470-2200μf的电解电容均可。值得注意的是c2的容量表示法:前两位数表示容量的两位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倍率。如果第三位数字为n,则它的容量为前两位数字乘以10的n次方,单位为pf。如c2的容量为10×104=100000pf=0.1μf。c2选用普通的磁片电容即可。c3的选择类似于c1。电阻选用1/8w的小型电阻。现在的小电阻一般用色环来标示其阻值,如果你还不会识别这种表示法,请看这篇文章-色环电阻的识别。
制作过程:  电路并不复杂,只要按照原理图去装配,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装配时要注意的是二极管的极性,拿1n400x系列的二极管来说,标有白色色环的一端是它的负极。还有电解电容的极性,新买来的电解电容,它的两个引脚是不一样长的。较长的一端是它的正极,也可以从柱体上的印刷标志来区分,一般在负极对应的一则标有“-”号。装配时,可以制作一块小的线路板,也可以直接用元件搭接。lm317因工作电流较小,可以不加散热片。装好后再检查一遍,无误后接通电源。这时用万用表测量c1两端,应有11v左右的电压,再测c3两端,应有2-7v的电压。再调节pr1,c3两端的电压应该能够改变,调到你所需要的电压即可。输出端可以接一根十字插头线,以便与随身听等用电器相连。
扩展应用:lm317的输出电压可以从1.25v连续调节到37v。其输出电压可以由下式算出:
   输出电压=1.25×(1+adj端到地的电阻/adj端到+vout端的电阻)。
   如果你需要其它的电压值,即可自选改变有关电阻的阻值来得到。值得注意的是,lm317t有一个最小负载电流的问题,即只有负载电流超过某一值时,它才能起到稳压的作用。这个电流随器件的生产厂家不同在3-8ma不等。这个可以通过在负载端接一个合适的电阻来解决。

楼主:
当然,对于小功率电源,可以用变压器或电容降压整流,再用稳压二极管或三端稳压IC(7805,7812等)完成。

网友A:
对于初学者是个不错的学习机会。

网友B:
这个文章要顶的,好文啊。

网友C:
呵呵... 好文啊...! 准备照着试做一个..

楼主:
再传一个电容降压的经典电路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传一个电容降压的经典电路供大家参考
这种电路应用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触电。

网友D:
317 扩容电路更合适玩玩。。。这种电流太小了。。

网友E:
这种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稳定吗,如果1脚的电压不稳,输出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

网友F:
电路转化一下,可以做成恒流源

网友G:
呵呵 读初中的时候经常做这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 读初中的时候经常做这种电源
你起点够早的了,我都是高中以后,先从无线电开始的。

网友H:
谢谢,楼主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I:
317 的最大电流为1.5A 采用多只并联可以成倍增大电流 ,

网友J:
好文啊...! 准备照着试做一个..

网友K:
呵呵,比较实用的东西,不过现在自己做比较粗糙啊

网友L:
实用小型稳压电源
谢谢!正想做。

网友M:
任何复杂的电路都是由简单基本电路组成,在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厂合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N:
谢谢!同志们辛苦了!

网友O:
很普遍,常用!

网友P:
这个电路一有20多年了,并不稀奇。而且精度也不高。

网友K:
这个比较实用的装置啊

网友Q(2011-09-30):
图片还是看不懂~~~

网友R:
怎样看输出的电压呀,总不能拿万用表去量吧,有没有那种显示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怎样看输出的电压呀,总不能拿万用表去量吧,有没有那种显示的仪器
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在输出端并接一只电压表,这样就比较直观的了。

网友S:
楼主写得好清楚,入门的人都看得懂,好!

网友T(2011-11-23):
准备照着试做一个,谢谢

网友U:
楼主写得好清楚,有空做一个试试
谢谢啦

网友V:
正需要呢,谢谢,先收藏了,有空再研究。

网友W:
这个电路的电位器一旦断开电压就会在最高电压输出。可以加个三极管改进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A:
对于初学者是个不错的学习机会。

网友Y(2012-01-30):
抽空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纯粹是菜鸟玩的,不打击你们的积极性了
这个是基础入门的东西,当然,也欢迎“小笨熊”来点深层的。

网友AA(2012-03-20):
输出3-12V的话不如用交流电适配器,跟手机、MP3、MP4等充电器差不多,方便小巧稳定,具体输入输出指标可以与厂家研究。
参见嵌入式中的电源接口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 读初中的时候经常做这种电源
呵呵,入门很早哦,我读高中也没有做过这些。

网友AB(2012-12-05):
我去做个看看

网友AC(2013-01-04):
引用 网友G:
呵呵 读初中的时候经常做这种电源
发现天才了.......

网友AD:
这图很实用

网友AE(2014-01-14):
基础知识,好东西啊

网友AF: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找机会试试

网友AG(2014-02-26):
用手机看,看不到下载的附件。

网友AH:
电容降压 充电灯里用的很多啊

网友AI(2018-08-05):
是啊,好文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