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245kw的电机要多大的线  我是新手

网友A:
两根95的铜芯并用即可

网友B:
是高压电动机还是380低压?低压要用240的铜线

网友C:
低压电机要用240的电缆可以了。

网友D:
还得看电机负载类型,负载率。。

比如有些小轧钢机电机绕线式,功率245KW 过钢的时候电流高达1200A左右。。

网友E:
电机如果是低压3AC380V的,可用3棵50平方截面的铜护套线并联成一颗使用,或者采用双75平方截面的铜护套线并联使用。比一棵240平方截面的铜线便宜。散热效果还好。单位截面的载流量可充分的利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如果是低压3AC380V的,可用3棵50平方截面的铜护套线并联成一颗使用,或者采用双75平方截面的铜护套线并联使用。比一棵240平方截面的铜线便宜。散热效果还好。单位截面的载流量可充分的利用。
相当专业啊

网友G:
最小也要240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如果是低压3AC380V的,可用3棵50平方截面的铜护套线并联成一颗使用,或者采用双75平方截面的铜护套线并联使用。比一棵240平方截面的铜线便宜。散热效果还好。单位截面的载流量可充分的利用。
相当专业啊

网友I:
并联使用,电缆敷设是否有要求

网友E:
没有特殊要求,与非并联电缆的敷设要求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