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压力校验仪使用注意事项

1、仪表应放置在无尘、无腐蚀的环境中,若有特殊要求,请在合同中注明压力校验仪。
2、仪表不用时,应关掉电源,长期不用时,应三个月充电一次。
3、仪表有足够过载能力,但切勿严重过载,否则会造成传感器的损坏,导致仪表无法使用。
4、仪表传感器属于高精密产品,硅膜片表面切勿与固体碰撞,否则会损坏传感器。
5、没有专业的检测技能和专用的检测设备,切勿打开机盖进行检修,更不允许调整内部器件,
及更换材料,否则无法保证仪表的可靠性。
6、勿让电烙铁等其他发热体靠近显示屏,以防烫坏塑脂材料。
7、压力校验仪不能使用汽油、酒精等化学溶剂擦洗面板。
8、仪表虽有抗震设计,但仍应非常小心轻放,特别在现场使用时,避免摔跌、冲撞。

应避免在下列场所存放仪表

1.湿度很大
2.高温热源附近
3.存在强烈振动压力校验仪

4.具有腐蚀性气体

网友A(2011-02-22):
压力变送器主要由测压元件传感器、测量电路和过程连接件等组成。压力变送器能将接收的气体、液体等压力信号转变成标准的电流信号(4~20mADC),以供给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

网友B(2011-05-08):
学习了,都是平常使用中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1-11-28):
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不稳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仪表或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不强
(2)、压力源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压力或传感器本身振动很厉害
(3)、传感器故障或传感器接线不牢
可能压力变送器接电无输出的原因有:
(1)、接错线(仪表和传感器都检查)
(2)、导线本身的断路或短路
(3)、电源无输出或电源不匹配
(4)、仪表损坏、仪表不匹配或传感器损坏

网友C:
学习了,不错不错,最近弄了一个网站,里面有传感器这一块,帮忙顶顶
www.99gk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