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一、电磁流量计安装场所
       通常电磁流量计外壳防护等级为IP65(GB4208规定的防尘防喷水级),安装场所的要求是:
测量混合相流体时,选择不会引起相分离的场所;测量双组分液体(例如电导率与主液不同的加入液)时,避免装在混合尚未均匀的下游;测量化学反应管道时,要装在反应充分完成段的下游;
尽可能避免测量管内会变成负压;
选择振动小的场所,特别对一体型仪表;
避免附近有大电机、大变压器等,以免引起电磁场干扰;
易于实现传感器单独接地的场所;
尽可能避免开周围环境有高浓度腐蚀性气体;
环境温度在-25/-10~50/60℃范围内,一体型结构温度还受制于电子元器件,范围要窄些;
环境相对湿度在10%~90%范围内;
尽可能避免受阳光直照;
避免雨水浸淋,不会被水浸没。
如果防护等级是IP67(防尘防浸水级)或IP68(防尘防潜水级),则无需上述(8)、(10)两项要求。

二、电磁流量计处于直管段的位置
       为获得正常测量精确度,电磁流量传感器上游也要有一定长度直管段,但其长度与大部分其他流量仪表相比要求较低。液体流出弯管会产生速度分布畸变,弯管外缘速度加快,并伴随着二次流动;不同平面双弯管除不对称速度分布外,还会产生漩涡;未全开闸阀产生严重速度分布畸变;蝶阀和T形管产生速度分布畸变和漩涡。

三、电磁流量计的安装位置和流体流动方向
       电磁流量计安装方向水平,垂直或倾斜均可,不受限制。但测量固液两相流体最好垂直安装,自下而上流动,这样不会出现水平安装时实时衬里下半部局部磨损严重,低流速时固相沉淀等缺点。
水平安装时要使电极轴线平行于地平线,不要垂直于地平线,因为处于底部的电极易被沉积物覆盖,顶部电极易被液体中偶存气泡擦过遮住电极表面,使输出信号波动。
电磁流量计最好不要装在管系的高点或顶部。
电磁流量计安装还应避开或远离两种电导率不同液体混合点的下游,因为两种电导率不同液体未混合均匀或未反应完全就流经测量点,会引起仪表输出晃动。最好将流量传感器移到混合点上游,或离开混合段相当距离。例如混合的反应时间为60s,而液体流速为3m/s,不考虑保险系数就要求相距180m。

四、电磁流量计负压管系安装和防止产生负压的安装
       负压管系应用氟塑料衬里流量传感器需谨慎从事,本章第三节仪表性能方面考虑要点已有阐述。有可能出现负压的正压管系应防止产生负压,例如液体温度高于室温的管系,停止运行关闭传感器上下洲截止阀后,液体冷却收缩亦会产生负压,应在传感器附件上安装负压防止阀。
有时正压管系出现非正常负压。

五、电磁流量计旁路管的安装
       为便于在工艺管道继续流动和传感器停止流动时检查和调整零点,应装旁路管。但大管径管系因为投资和位置空间限制,往往不易办到。根据电极污染程度来校正测量值,或确定一个不影响测量值的污染程度判断基准是困难的。除前文所述,采用非接触电极或带刮刀清除装置电极的仪表,可解决一些问题外,有时还需要经常清除传感器内壁附着物。
对于管径大于1.5~1.6m,测量原水等易沉积的管系在电磁流量计附近管道上,预置人孔,以便管系停止运动时清洗传感器测量管内壁。

六、电磁流量计管系进口处理
       流程工业的管道系统进口常接于容器或高位槽,公用事业管道系统进口常接于水池或河渠,进口必须在液(水)面下有2~5倍进口管直径的距离。若相距过近,吸入口会产生漩涡,卷入液体与空气交界面的空气,随漩涡进入管道,影响正常测量。

七、电磁流量计手动或自动排气阀的安装
       液体在管中流动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混有气泡,如流量传感器水平地安装在管系的高点或次高点,极易积集于水平管道上部和流量传感器测量管内,电磁流量计会出现输出晃动等故障现象。为便于检查故障原因和排除积聚气体,应在高点或次高点的流量传感器下游附近设置手动排气阀,定期检查和排气。
       若管系发生气泡概率较高或经常混有气泡,则应在流量传感器上游设置集气罐和自动排气阀,这一技术措施对于测量江河汲取原水的中大型电磁流量计极为重要,因为这类应用场所往往含有气泡。某仪表制造厂近年在原水应用现场服务遇到这类事例就近20起,故障案例的4%。

八、电磁流量计接地
       传感器最好单独接地(接地电阻10Ω以下或者100Ω以下),分离型原则上接地应在传感器一侧,转换器接地应在同一接地点。如传感器装在有阴极腐蚀保护管道上,除了传感器的接地环一起接地外,还要用较粗铜导线(16m2)绕过传感器跨接管道两连接法兰上,使阴极保护电流与传感器之间隔离。
       有时候杂散电流过大,如电解槽沿着电解液的漏电流影响电磁流量计正常测量,则可采取流量传感器与其连接的工艺之间电气隔离的办法。同样有阴极保护的管线上,阴极保护电流影响电磁流量计测量时,也可采取本方法。

九、电磁流量计与大电机的距离
       磁场对电磁流量计的影响程度因传感器保护外壳结构材料和设计而导,差别甚大。例如有些外壳是钢板等铁磁性材料制成,就有较好磁屏蔽作用,影响较小;另一些是铝、玻璃钢等非铁磁性材料制成,影响就较大。此外,干扰磁场与流量传感器磁场之间的方向,其影响程度也不一样。现在当无定量的分析和数据,只有一些现场经验数据。

网友A:
对被测介质的导电系数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