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安川G7的18.5KW变频器模块比较特殊 ,谁能讲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能有电路图更好,谢谢

网友A:
说下模块型号,看能否查到资料?

网友B:
可能是三块CM110YE4-12F,如果只有一个就是CM75YE13-12F(按理偏小)。一般是上桥一个管,下桥一个管。而这种模块是上桥二个管,下桥二个管。驱动是12路,特别多

网友C:
它是三电平结构。有12路驱动信号。上下臂有嵌位二极管的,属安川专用模块。如用性能相似的两管通用模块代用(要用6块,2块一相),要加相同电流相同耐压的低内阻快速二极管

网友D(2013-08-28):
它的制动GB是不是和E4V,G4V分压了?查不到坏的件但是它的驱动电阻和电压就是和其它路驱动不平衡,而且供电电压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