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找到水泵电路图(交替运行)

楼主(2010-12-16):
哪里能找到水泵电路图(交替运行)

网友A:
这也说的太简单了,是什么水泵啊,傻帽型号,多大功率,电路上要求有什么功能啊

网友B:
是控制电路吗/?为什么不交代清楚?

网友C:
是不是这样的:
一开始小泵运行,5分钟内小泵一直工作在50HZ,那么就自动转换为大泵运行,5分钟内大泵一直在40H以下运行,那么又自动转换为小泵运行。

网友D:
上网搜,可能有不同要求的很多解决方式

网友E:
变频器有多功能输出端子“频率到达”,可以使用的。

网友F:
是轮流工作吧?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带瞬动触头】,两个中间继电器即可

楼主:
是潜水泵需要控制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潜水泵需要控制图
哪就去买一个液位继电器来,包装里带有电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