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请教各位一下欧姆龙CPM1A扩展模块输出端的COM点接正极还是负极?平时都用三菱的这次一冲床改造是欧姆龙PLC,输出侧COM我接了24V,负载端的公共端接0V结果一送电PLC还没输出负载都动作了!平时也没这种情况,想不不明白,是由于晶体管和继电器的分别吗?请教各位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日系的多用NPN 方式输出的多.欧洲人喜欢PNP ..

网友B:
你的不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C:
先说你的扩展模块的型号,是继电器输出型还是晶体管输出型。

楼主:
晶体管20点的12入8出!

网友D:
晶体管型的有PNP及NPN的;先把你的具体型号讲一下;

网友C:
CPM1A-20EDT(漏型)还是CPM1A-20EDT1(源型)

网友E:
把电路图画出来就清楚了(含接口内部电路)

楼主:
输出COM端接负极,负载公共端接正极解决掉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