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各位大侠:

今日处理现场故障,s7-400硬件组态无法下载,报错信息“internal error 65549”

情况如下:cpu(416-3XL04-0AB0)无法运行,处于stop状态,后面CP443(443-1EX40-0EX0)通讯卡无法运行,处于STOP状态。

单独下载硬件组态或者整体project下载都报同样错误。

cpu下DP-master1 下带有三个自带cpu的im151-7(151-7aa11-0ab0)),cp卡下profinet-io-system带有同样三个im151-7,

此六个cpu各自有自己硬态组件。

问题解决,在多个备份中选择采用“systemdaten”多次下载后成功,

期间多次清空主站cpu。

请各位大侠协助分析,什么原因造成不能直接下载?是否和此种组态下有特殊下载方法?

楼主:
高手在哪里呀,高手在哪里?

网友A:
工业以太网卡CP443-1 (443-1EX40-0EX0) 的属性中, 你是否连接了一个Network. 如果你看到Networked: No, CP443-1通讯卡肯定无法运行,而且处于STOP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以太网卡CP443-1 (443-1EX40-0EX0) 的属性中, 你是否连接了一个Network. 如果你看到Networked: No, CP443-1通讯卡肯定无法运行,而且处于STOP状态。

-----------------谢谢先!!

不知您说的属性是离线的还是在线的,在线的没有查看,备份中肯定是YES.

CP443处于stop状态是在故障发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