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最近两天,气温骤降,水管全冻上啦,想改用电加热带来给水管保温,以前没用过不知用什么品牌的较好?电热带温度有没有好的控制方法,最好是恒温控制?单根电热带的最长控制管线有多长?有请使用过电加热带的指教!

网友A:
以前用过电热毯内的电热带给东西保温的, 你这个可要大功率的了吧? 要不然气温太低还是会冻的。

网友B:
电热带本身就是恒温的,恒温温度不同.多长管线没有关系,每米的瓦数是一样的,均匀的,越长需要功率越大,看你供电大小.
我们这有一卷一卷的,每卷长度有百米吧,但是不是实际能伴热的长度.因为要看你管线的粗细,有的是绕在上面像弹簧似的.
接线还要一些接头附件.看地区环境,选择伴热带温度,再加外保温.好的电热带,防水防爆.
总的来说,效果非常好,但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热带本身就是恒温的,恒温温度不同.多长管线没有关系,每米的瓦数是一样的,均匀的,越长需要功率越大,看你供电大小.
我们这有一卷一卷的,每卷长度有百米吧,但是不是实际能伴热的长度.因为要看你管线的粗细,有的是绕在上面像弹簧似的.
接线还要一些接头附件.看地区环境,选择伴热带温度,再加外保温.好的电热带,防水防爆.
总的来说,效果非常好,但就是价格太贵!

不错,同意

网友D:
见过太阳能上用过。

网友E:
我们用过两种类型的,一种是并联电阻丝式,一种是自控(温度高材料电阻变大,功率变低,温度低,电阻 变小,功率变大)式,都没注意品牌
楼主想防冻,可以阀门小开一点,流水防冻。
如果有稳压器,导体管道也可通低压电防冻。
如果有伴热带,可两三根串联,减少功耗(第一根L接电源火线,N接第二根的L,第二根的N接电源零线)